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手上有一块显卡,插到客户机子上不亮,擦到我机子上能亮怎么修

网友:
客户的主板工作正常吗?卡槽清洁过没有??最好能够恢复一下BIOS设置!

网友:
GPU空焊造成数据传输不良

网友:
没有专业的技术很多人这种故障是查出问题来的。没有技术的可以先重做GPU测试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要重新做系统才行,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显卡必须重新做系统才行的。我手里有一块浪潮服务器里的显卡,特稳定,但就是要重新做系统才能被认出来

网友:
我自己都有一块这样的卡..怪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系统? 。。

网友:
这和做系统没关的,显存本身就存在不良

网友:
点都点不亮,重做系统有关系?

网友:
描述的详细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