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最近装了好几台机子都是在 滚动圈那里停住死机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后还是那样 用雨林木风9.9Ghost完 第一次可以进去 进去完认完驱动重启后又死在滚动圈那里了 安装过程 格式化过程都很顺利 换过内存也没有用 硬盘mhdd没测出坏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有硬件冲突,只能通过替换法排除了!!

网友:
是的,,就是和硬件的资源会有冲突的,,你上报一下你机器的硬件配制

网友:
你最好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下,先软后硬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怎么样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软件冲突。用安装版装。先不要安任何其他软件试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主板电容有没有爆浆?

网友:
上次有这种事情,换的cpu

网友:
第一,看主板BIOS里面的L1L2打开了没有。第二,换个好电源。

网友A:
试试在安装时别安装驱动

网友:
别烦了,换主板吧!

网友:
先查BIOS看,L1缓存和L2缓存是不是打开了;再查硬件,电源,主板,内存和U。

网友:
换块CPU试试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多试几个GHOST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够好呀,我的试过帮人家换了散热器没事了

网友:
试试能 不能进PE,能进的话,硬件问题不大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0-08-23):
硬盘分区的问题C盘

网友:
硬件应该没冲突的  系统安装完之后  你不要安装网卡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卡驱动 装完系统自己再打下好了

网友:
通过替换法排除硬件冲突

网友:
先前遇到机子跑3dmark03十遍也不死机,隔夜又跑9遍后,闲置一会,董USB鼠标死机,替换法后,换CPU(3核)ok

网友(2010-10-22):
替换法,电源,显卡,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2010-12-21):
换CPU看看.我遇到这样的CPU有好几块了.都是进度条1圈死机的.内存.显卡在进度条死机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