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 EP-MF5-J

楼主(2010-08-09):
求助一块超磐手 EP-MF5-J进安全模式掉电,进正常模式没有问题,刷了BIOS也没有解决
掉电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确定测试清楚了吗?是不是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什么连线了?

网友:
相反的现象倒是遇到过,正常模式掉电,安全模式没问题的!最后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怀疑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