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又遇到难题了,一台DELL D620的显卡做BGA总不能成功?

楼主(2010-08-09):
   客户送修时外接正常,内屏也有像,只是抖动干扰严重,无法使用。换屏后确定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问题。
   显卡芯片是110M,第一次重植,内屏不亮,外接正常。第二次重值,还是内屏不亮,外接正常。
   第三次换了一个芯片,竟然开机掉电。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确定在重植时显卡周围元件没有掉落。
   又更换一个芯片后,故障解决。

  好事多磨,这台机器当时修好后,没有仔细观察,CPU风扇不转,我在测试时温度不超过50度,所以认为没有到起转温度,这是正常的。就把机器交付客户了,客户用了半个多月,说风扇不转,温度到七八十度也不转。
   机器再次拿来,一测果真温度往上升,同时有时还蓝屏,看来显卡又结束了。
   再做显卡,又出现前面遇到的问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不亮,换芯片也一样。
   我查了一下,很多人都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D620容易出现外接显示器正常,而屏不亮,是做BGA时哪一点没有注意到?

网友:
继续换10版的,不过成本很贵了。

网友:
我上次做一片110MT ,无显示,最后测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造成大电流短路,南北桥全烧光,板子还烧个洞,真是出GUI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LVDS电路部分出问题 了。

网友:
先取下来,再通电检测下,是不是内部有短路哦

网友:
把屏线换一下试试,最开始的外屏显内屏不显的时候,就应该换屏线了

网友:
芯片型号匹配吗,掉电的话还是有可能没有植好,看主板上有没到点吗

网友:
前两次是不是虚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买的蕊片能却定是好的吗?我头一阵子也是有个机器显卡坏了,买了个显卡上上去以后直接短路。你这个没准跟我那个一样。

网友:
继续换显卡

网友:
  温度 重新 调个无铅的  呢?

网友:
无法确定所买芯片的好坏是最大的难题

网友:
基本都是拆机的芯片,有风险。

网友:
芯片的好坏不好确认啊

网友:
lz啊.你是不是把板给烤挂了.要不就是触点没了你也没仔细看.

网友:
是不是 别的BGA  烤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芯片最后更换为7200后重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