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2440报硬件冲突

楼主(2010-08-09):
宏基 2440报硬件冲突
  resource conflict  pci on motherboard
  bus:0a device:01 function:00
拆网卡不报 南桥换过也一样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是是否是SB460的桥呀,

网友:
看看PCI总线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这个南桥的话,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sb  460易坏,发热量大,建议换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没做过这个桥,论坛上又有人说460不好做,换新基本没成功的,都是建议加焊

网友:
就算做好,不久也会返修,要在南桥上加铜片增加散热.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