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怪现象、迷离求助中(已离奇修复、拜求原因)

楼主(2010-08-09):
     精英nforce3-a 可以正常点亮   进bios看cpu温度  一开始是39° cpu温度上升很快 几分钟温度到了75°   再过一会温度超高 自动断电了  桥不烫 无从下手  拜请各位大虾指教  修复过程在20# 请下拉

网友:
先看一下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良好 所有配件换到同款的好板上一切正常

网友:
我有遇到过CPU有问题的,但是你说换到同样型号板子正常,那就是那块温控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控怎么修 能大概说下吗

网友:
控温,好象是IO吧

网友:
你先换一个cpu试试 如果还是的话 有可能 cpu供电部分存在轻微的短路!

网友:
换了io 故障依旧 打算换cpu电源控制芯片 但是缺少配件 暂停中
有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请指教一二   等待中 十分感谢所有回贴的同志

网友:
          CPU 电容换掉,可能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桥不烫手 CPU烫不烫?
CPU不烫一般是BIOS程序坏  IO温控检测电路出问题
U烫散热处理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本身的问题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加点散热膏看看还这样吗/

网友:
这种问题在AMD的板子上遇到好多。就是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就是散热的问题,换个风扇,硅胶抹好别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u是烫的 但是这个u放到别的好板子可以正常使用 散热器是我测板用的cd2.8的u都可以正常散热 散热器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是bios的问题么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没有芯片来代换 姑且问下 以便确定问题)  期待你的回复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问你CPU风扇是不是好的  是叫你CPU散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需要像显卡门那样处理散热的话 我相信我是处理好了的 还在努力中 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风扇十一下。

网友:
此板已经修复  但是原因不明 过程是这样的-----昨天换了io 故障依旧  今天换了九个cpu供电电路上的电解电容 换好了进bios温度攀升比较快一会就到了61°  断电刷bios  刷完进系统的发现温度上升较慢不过还是到了60°以上 无奈之下用万用表随便测电压 忽然间死机了 重启温度直接50°多 看了很久还是50°多 天啊 难道好了 继续放着半小时过后还是50° 多  无语……进系统 跑3d  跑了几次无死机现象 跑完3d温度50°多 无任务时是40°多 还在测试中 估计可以用一阵子了  谢谢各位同学的帮助
顺便……想请高手帮分析下原因 想知道它是怎么好起来的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IC试试,,如果IC质量不行的话,也会有这样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过要换的 可惜没配件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或者控温电路坏了

网友:
电解电容不良,很正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