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42l 待机电流0.33A

楼主(2010-08-09):
一台Lenovo 昭阳E42l 待机电流0.33A,待机状态SB巨烫。测南桥背面一个小贴片电容C343两端阻为11欧姆,上电测得有1.05V电压。想请问各位前辈,在这种状态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如果是C343短路的话,电流会从C343到地,它应该发烫,而不是南桥。

网友:
换掉c343,再测测阻值,不行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不上电测下USB看看,一般情况是南桥坏了。建议换南桥

网友:
好好看一下其它的滤波电容,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电压进南桥后,由外围的滤波电容直接接地影响南桥发烫的。(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南桥挂了,还能出现1.05伏的电压吗?

网友:
客户拿机子过说是三个USB接口皆不能使用。打USB口的供电为4.6V,三个接口的两根数据线对地均为无穷大。待机电流0.33A,一般正常时(未装电池)的待机电流应该是在0.01-0.03A之间。此种情况在下也怀疑是SB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拿机子过说是三个USB接口皆不能使用。打USB口的供电为4.6V,三个接口的两根数据线对地均为无穷大。待机电流0.33A,一般正常时(未装电池)的待机电流应该是在0.01-0.03A之间。此种情况在下也怀疑是SB挂了。
触发之后,C343两端有1.05V的电压

网友:
据你描述很可能是南桥坏了,不过南桥却1.5V电压也会发烫的。

网友:
新手! 看看大家的 解析!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