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开机

楼主(2010-08-09):
今天修一台DELL2200的板子,待机没有三五v,主供电ic换了还是不行,于是查线路,美信1999接出来一个耦合电容开路啦,加焊ok

网友:
高手就不一样,两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3-02-28):
我手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