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036跑E0。如何下手。

楼主(2010-08-09):
今天接到一块V星478的板子。自带U。
接上测试。C1-复位-C1-复位-C1接着就是跑E0,并且喇叭一直叫。
1代条子。REF1脚电压1.3v     7脚主供电2.6V     91脚 3.3V     92脚3.3V
该如何下手  ???

网友:
检测内存槽,内存好坏,不行就是BIOS。北桥。。也是加焊一下内存槽边上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把  看看上拉电阻

网友:
一般电压正常后不会叫测184脚电压多少换个内存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把内存槽刷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CM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再刷BIOS

网友:
CPU座是BGA制程的 就要考虑一下U座 ( 前提:内存工作条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