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CPU供电IC还有复位!

楼主(2010-08-09):
拆掉一张斯巴达克BA120的CPU供电IC:RT8855,上电发现诊断卡上复位灯正常的(闪一下灭),看来不同的板,上电的时序真是千差万别。

网友:
奇怪啊,供电都没完全出来,可开始复位了?

网友:
那就要看板的设计了有些板不使用VRM_PG做为复位的条件,它会接经3.3V直接上拉一个VRM的PG会直接接地。

网友:
CPU没供电怎么可能复位呢?没遇到过!

网友:
真是少见啊。没见过!现在的主板设计的5花8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很多板都不是按常规时序
修到过一片精英的板无内存供电电压
除了CPU PG没有之外 其他全部正常

网友:
无奇不有   张见识了

网友:
主板在变,维修思维也得跟着变。

网友:
一直以为供电,时钟,然后才复位的,想不到可以反过来???

网友:
时啊很多主板都不按套路出牌,我没也不能死套书本,要灵活多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反过来.
因为这个CPU供电非彼供电.
供电,时钟,复位,这是必然的顺序.而楼主主板的CPU供电却与主板的时钟,和复位 没有必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