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fxa 主板插上显卡报警!

楼主(2010-08-09):
精英648fxa 主板插上显卡一长两短报警,用力压桥无效,AGP电压正常,请问是不是显卡插槽的问题??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zhangkang
的帖子
忘了说了,BIOS我已经刷过了!!

网友:
测量下AGP插槽供电 PCB有无断线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阻值量一下,不行就换桥

网友:
基本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技通电脑维修
的帖子
是不是槽的问题先看一下槽有没有倒针 再清理一下 多换几张显卡试
供电正常不能说明显卡工作条件就正常
供电正常还要查时钟 复位 数据线的对地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插上显卡,是报C1还是一长两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