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故障

楼主(2010-08-09):
神舟LF19WD-C    液晶故障为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查的驱动板没问题    电源板也有输出电压   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后没有高压开关信号  和按键板没有信号       怎么整啊

网友:
电源板也有输出电压,先修电源再说了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先排除按键漏电再刷程序最后不行就 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