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变态电源搞不动了

楼主(2010-08-09):
手上有五个全汉的电源,都是有5V输出,短接绿线没动静。目测13007全炸,拆换时发现13007附近有电阻坏,换上了。仍是没有输出。把13007附近的电阻及二极管全查遍了,无收获。副电源块是DM311,控制芯片是KA3511,是装在小板上的24脚。测KA3511上有5伏的,也有11伏的电压。小板上的C945查过了。现在不知道如何再搞了。
具体KA3511数据也没有的。手上也没有好的3511,换不成。
想请教一下,下一步还有哪些可查的地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13007的推动变压器,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
五个拼一个好的出来先。再对照就好修了。

网友:
想问一下,推动变压器的四个脚的电压一般多少?从芯片出来的电压

搞定了,由于想省事,只是目测了一下13007周围的元件,换掉了明显的,其它的没动,下午又重新研究了一遍,终于找到和13007想连的启动电阻,应该是4欧的,开路了,换上好了。谢谢大家。同时我也测了一下这个电源的IC电压。供大家参考。

网友(点评):
启动电阻 ,4欧?4M吧。。

网友:
黄红橙色线无输出电压是么? 从主电路入手,IC附近

网友:
3L的办法好

网友:
1、建议送专业点的地方修。
2、潜下心来学点电源维修技术。
3、不要盲目动手当焊工,避免故障弄大。并且这样做对技术提高没有任何作用,只会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
搞定了,由于想省事,只是目测了 ...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就好!希望能看到你测的IC电压供参考。

网友:
避免故障弄大,基础开始

网友:
目测有时候并不准确,还需要测量周边元件~!

网友:
恭喜楼主 终于修好了

网友:
希望能看到你测的IC电压,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