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8734A开启信号

楼主(2010-08-09):
如题,开启信号是多少,我这个本子无待机,测得无3V,5V,查MAX8734AON3,ON5的电压为0.1V左右,请问是否正常,另外VIN通过一个比较器转VL电压,求此比较器的位置。

网友:
是明基的电脑

网友:
比较器已找到。五脚0V,6脚9V左右,但7脚输出是0V,是不是此比较器坏掉了?能不能用期它的比较器代替?

网友:
0。1V偏低了,一般有3。3V以上,

网友:
看了下图纸,不是那个转换来的。

网友:
LM393一个八脚的管子

网友:
VL应该是待机芯片那里产生的吧。

网友:
8734V的ON3 ON5基本都是待机产生提供的电压。并不是楼主所说的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VL电压或者LDO电压提供的上拉,最低也要有3V吧

网友:
是啊,最少也应该也3.3吧

网友:
3V以上 有的5V才对

网友:
有3VPCU 5PCU是待机就产生的,8734A不正常。

网友:
VL怎么会是比较器输出的呢????VL是MAX8734 V+正常输入以后,内部产生的线性电压。

网友:
请问现在要查哪里呢,没有头绪了。

网友:
MAX8734有V+主供电,但是LOD5没有输出,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8734坏掉了。8734可以与8743互换么

网友:
如果EC有供电的话,先不用管它。

网友:
不可以互换,两个功能不同,一个系统供电,一个桥供电。

网友:
EC有主供电,但是现在按开机钮,无反应,开机键有3.3V供电。但无3V,5V。现在可以判断是MAX8734坏掉了么

网友:
现在测量,SHDN无电压,问,SHDN电压是持续的么?

网友:
20脚主供电19V,6脚是SHDN也是十几V,3脚和4脚是ON为3V多,18脚是线性5V。

网友:
8734 VREF 参考电压有没有,AC IN有没,AC OK?

网友:
SHDN是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芯片也不会工作的,如果有V+,却没有LOD的话,可以确定芯片坏了的。

网友:
serveridea77
的帖子
SHDN是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芯片也不会工作的,如果有V+,却没有LOD的话,可以确定芯片坏了的
楼上说的 我换了还是一样的呢 还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一般开启信号在2。5V~3。3V之间!

网友:
不能互换 。。

网友:
ON3ON5的电压一般都是3.3V电压,只要芯片有供电,ON3ON5有3.3V电压就会工作

网友(2010-09-08):
楼上的。。不对吧。没有SHDN。它也能工作。。。?

网友:
记得8脚有个基本电压是2V的。看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换掉8脚之后的电容。BENQ有一款白色的机子容易出现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