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IC?

楼主(2010-08-09):
大家指教一下 什么是供电IC  这个IC有什么用?我是菜鸟!

网友:
ic 一般用来控制场效应管的,在主板上如CPU的IC

网友:
供电IC:电源管理集成芯片,如能将ATX电源输入的供电调制成多路电压输出,供给多组场效应管,使CPU能稳定工作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电源芯片 MOS G级连接的那个就是IC

网友:
IC电源管理芯片。。最好先到新手区看看学习

网友:
IC就是集成电路的简称,一般情况下4个脚往上的芯片都属于IC

网友:
IC是集成电路的英文简称,但几个脚的需根据板子上的标识去判断,有的时候八脚的也不一定是个IC,只是封装一样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IC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03.htm?fr=ala0_1_1
我想这个答案你应该会满意的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学习了     但是要确定IC的好坏还是要找引脚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