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北桥上面电容 的电压

楼主(2010-08-09):
请教一下大家,965北桥上除了三个短路电容没电压外,我机子还有一个电容只有0。36V,这个正不正常?它的电阻有几百欧应该没短路的,其他电容都有电压。另外,    北桥上面电容上除了1。25V 1。05  1。8外,还有没有另外的电压?    一个广达机,没有CPURST,发给北桥的PLTRST正常,怀疑北桥部分有问题。 打电阻找了一下,没找到这个电容和哪里相联的。         有哪位大哥注意到这个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0.35北桥上的 你量CPU电压多少啊 。。

网友:
  北桥上的电压 vccp的多 测量一下电感上面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