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H786-ND彩虹光珊

楼主(2010-08-09):
我有两台机子都是这个毛病了,修不好,上图给你们看,换过场块,场周围也查了,供电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帮帮忙吧
再换一个行场扫描就好了,STV9118,感谢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网友:
不装场块 是什么现象?

网友:
这好像与场没什么关系吧,检测一下视放电路.

网友:
你把场输出块换了,就OK......!!!!

网友:
场扫描电路的问题。
另一个可能就是聚焦。

网友:
根本不是场的问题,请检查显像管尾板电路板上面的前置芯片 视频视频输出新片  以及数据线与尾板的连接顺序

网友:
尾板我已经用同型号的换过了,一样的问题,行场扫描也换过了

网友:
你把场扫描输出集成块的电压报上来。

网友:
可能尾板上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搞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好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