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H240D没待机,MAX1632的9脚没电压求助!

楼主(2010-08-09):
     如题!1632的22PIN有19V,23脚有高电平,21脚,25脚,18脚,6脚都有5V,但是9脚的基准电压没出来,量3V.5V电感阻值145正常,28脚有5V,7脚没电压,5脚VDD没短路。这个机器本来是冷机的时候不行,用风枪在1632周围吹一下就好了,怀疑是电容问题引起,讲周围的电容都换了,出现现在的情况,9脚连接的电容在一块好板1631对应脚位上拆的。水平有限,请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看有无损坏,

网友:
七脚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
ref没有电压有时候是个头痛的问题 你可以分别断开其中一个电感试试  如果是电感 滤波电容 后极短路 断开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会有电压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断开vl的电压 看看是否是vl后极短路

网友:
本人也有一块板REF无3 5V无 其他工作条件正常第7PIN 是经电容接地的也无电压28PIN有电压但就是无电压输出请各大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