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3850显卡短路

楼主(2010-08-09):
七彩虹3850显卡在用洗板水清洗显示芯片后,只要插上6针供电插座就短路。
我在显卡上测量AD线对地阻值时,显卡一面对地阻值正常,另一面所有的AD线对地阻值都为1,是不是因为有耦合电容测不出来,还是有问题了,我没把显卡插在主板上,是在显卡上测量的对地阻值。

网友:
耦合电容式测不出来阻止的。你要打耦合电容的另一段

网友:
其实我是想问显卡另一面的所有AD线是不是经过一些耦合电容?

网友:
  正面的不是     你跑跑线就可一看出来

网友:
测AD线?
短路你就查12V电源部分不就行了,还怕找不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