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5ad2-e cmos checksum bad 15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09):
华硕主板 p5ad2-e cmos checksum bad 15秒后自动关机 USB 5V 正常 。。 P5PL2 也有这样的主板问题。 一般把CHASSIS旁边的
三极管
和
二极管
去掉就可以了 p5ad2-e也有这样的通病吗 ????????
华硕

网友:
CHASSIS跳上了条线帽 不行吗

网友:
改电路也不是这么改法吧。LZ首先应该看看电池有电不,再量一下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BIOS, 桥,一步一步的来啊。要是去掉就可以设计主板的不都成傻子啦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堆 网吧的 开在地下室 下雨进水了200多台 全是这毛病 。。。。楼主你是讲的是经验还是已经处理好了的。。。。。期待。。。。。

网友:
靠南橋左上角一個4.7K 一個8.2K換掉 不好就是橋的問題

网友:
安庆电脑
的帖子
CHASSIS跳线
所有USB供电前置后置
USB电流检测电路
查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