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测量问题

楼主(2010-08-09):
电容器有隔直通交特性,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为什么有些贴片电容两边是通的?是电容坏了,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板上有短路 当然也可能是贴片电容坏了 拿下测下才能知道

网友:
一般都是与之连接的器件坏的多  可拆下测量  比如桥边上的电容通了 有可能就是桥挂了 当然还要找别的证据来证明桥坏

网友:
是短路了,不过要确定短路在什么地方才是重点

网友:
在电路中会跟别元件连到一起测的值不是电容本身的须拆下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电容两边通 如果是拆下来量的 那么就坏了
如果是在板上量不一定  因为有的芯片阻值很低的 所以就不能说明什么
如果是000那么就是某个芯片坏了 引起电容000了

网友:
在主板上测试的不一定准    还是要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