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220S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0-08-09):
机型:神舟优雅A220S
故障:能开机,电流上到0.2A左右
分析:故障可能出在内存,北桥
        1,拆机,发现VIA8235南桥被动过,U16芯片取掉了,焊盘掉了几个脚。
        2,能开机,说明南桥问题不大。查电路图知U16为LM3485,于是在淘宝上订购此芯片。
        3,处理好U16的焊盘,装上LM3485,试机,电流还是上到0.2A的样子。
        4,测电压,L14电感处的电压为0.6V左右,不正常!!!此处为内存上拉电压1.25V,检查L18电感的2.5V,只有1.2V左右,问题就在此处了!
        5,查看原理图,U40 FAN5234电源芯片推动MOS管U21工作产生2.5V电压。检查11脚VCC 5V正常,1脚VIN电压正常,3脚EN开启信号也正常,测15脚BOOT电压自举端,电压只有0.9V,显然不正常!!,查看图纸,VCC5经二极管D18加至15脚,此二极管在电路上为三极管形状,直接在路测量,正向数值很大,正常为200多,换后试机,电流上至1.5A左右亮机。

网友:
推动MOS的电压偏低。幅度不够

网友:
楼主图纸能否传份上来呀,

网友:
要是能上传一份图纸,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基地里面有,我就不在重复发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9746

网友:
楼主向这样的三条脚的二极管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是有一个是空脚还是接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