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白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09):
今天没活干,把昨天修复的联想19液晶白屏故障过程整理一下,客户送来一液晶,说是白屏,(心中暗喜,驱动板坏了,换板得了。)给客户报好价把客户打发走后,开棺验尸,第一次没发现板子上有明显坏件,难道真得换板,再仔细察,发现一贴片三极管表面微微鼓起,有问题?一测击穿。型号为A10A,上网查这是什么管。可没查到,郁闷,只得拆下跑线路,经查是提供给屏5V供电的三极管,从料板上拆下起相同作用的三极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安上。测驱动板往屏上的5V供电已经有了,试机,还是白屏,晕了,难道屏电路也有问题?再查,发现屏供电保险烧断,导致5V没有加到屏板上,换保险,试机 ,还白屏,再测,保险又烧断,判断屏线路有漏电或短路,那么多件如何找呀?干脆来简单的上可调电源烧,先调1V,试各件温度,没出现异常,再调高2V,发现可调电源电流明显增强,快达到1A,不敢调了,把芯片烧坏,就赔大发了,还是多烧会吧,二三分钟后发现有二个电容温度明显偏高,立即吹下,换上屏供电保险。试机,呵呵,久违的画面出现。拷机二小时没问题,修复成功。

网友:
不错呀这么简单的就进入袋中了呵呵

网友:
电烧法属实很实际呀

网友:
其实当时也费了很大的劲,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出问题的件。

网友:
电流法 烧 一烧      电炉 烤一烤   都是 实用的 方法    ^_^

网友:
我怎么没碰上这么好修的屏,我好几块白屏的都修不好

网友:
慢慢加压法也许只对贴片电容有效,自己这样认为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0-09-10):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情况下,VCC烧保险,大多要先查屏上的VCC滤波电容。
如果正常,再查主控IC及DC-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