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电容老是鼓包,过压还是过流?

楼主(2010-08-09):
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电容老是鼓包,过压还是过流?

网友:
长时间工作和负载老化加重等

网友:
过压 过温会造成电容鼓包

网友A:
过压,电压超出了电解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板卡上的电容爆浆一般不会是耐压不够,电容的耐压高于电压的一倍。
电容爆浆都在开关电源的大电流滤波,开关电源输出的是方波,瞬间大电流输出时电容就会频繁大电流充放电造成电容发热后爆浆。
变压器-整流输出是一半的正弦波-滤波电容就很少出现爆浆。

网友:
长期工作在低电压、大电流状态下,大电流容易使电解液产生化学反应,再加上电解身漏电流就比其他类型的电容大,所以容易损坏。还有温度的影响。

网友:
高温 过压 质量不好都会造成电容鼓包。当然啦 电解电容反接还会造成爆裂。

网友(2015-06-17):
引用 网友A:
过压,电压超出了电解电容的耐压值。

是的,当电压超过电解电容耐压值时候,本身滤波性能也会下降。

网友(2016-10-21):
没见坏过。。。?。。

网友:
主板电容为什么会鼓包爆浆,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是过压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电容鼓包漏液的最终原因是因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