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6500V 加电掉电

楼主(2010-08-09):
ATI X600显卡 重植后 2.1A 3个灯一块亮一下 掉电 代码0d 显卡上电容阻值003欧 是显卡坏了吗?
华硕
显卡
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拿掉后再通电试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换了吧

网友:
拿掉试的话 是0。9掉电的

网友:
拿掉 掉电的话,证明显卡是没问题的,主板掉电可能是进保服了,问顾客机器是怎样坏的,<或进水,或打雷........>顾客给你的第一手资料,将是你维修机器的一个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