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维修问题

楼主(2010-08-09):
GreenSmile(格云思迈)的山寨上网本,版号:H80C MAIN BOARD REV:2.2
南桥:82801GMB
北桥:945GSE
EC:IT8512E
CPU:N270
待机电流:35ma,测3V 5V正常。
先是开机跑到800MA左右不动了无显,外接也不显。加焊北桥后电流变600MA无显,现电压有3V、5V、1.1V、1.5V、1.3V、CPU:0.928V
现不知从那里下手了,北桥是有可能焊虚了。那位大哥有这种本本的正常工作电流没,及相应电流故障价绍,先谢谢了!

网友:
接上屏正常的时候是 0.5几。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耍BIOS 你上哪里搞到BIOSA去 那个不好找

网友:
测下有没有短路的,各心片电容,还有,EC信号没发过来,各路供电心片的ON信号没出,找个PDF参考下,比如说EC的PDF档,供电心片的PDF,查信号,少电压开启信号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