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CPU没通电和北桥没温度!

楼主(2010-08-09):
捷波悍马的板,上诊断卡跑00,CPU的mos管都被散热片沾着了,所以测试不了电压,CPU上了假负载也测不出电压,北桥通电后一点温度都没,。有一块JMB363芯片发热很大,但是我不知道这块是什么芯片。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了所以不能供电给CPU?

网友:
JMB363是第三方芯片,热是正常的 你说的主板型差不多是HA03-GT或HA02

网友:
测不到也要想办法引线还 是拆都要能测到呀,要 不然都不知那里正常不正常下不了手。

网友(2011-12-06):
检测CPU,内存电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基本的要搞清楚

网友(2012-02-24):
我现在有一块这样的机子不跑码准备刷bios下。

网友:
检测CPU,内存电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2-06-01):
把JMB363拆掉就好了

网友(2012-07-22):
我有一块悍马的板子JMB芯片发烫,准备拆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