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30笔记本维修,一个电容引发的一场血案

楼主(2010-08-09):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一个陌生人走进我的医院,告诉我他不行了,不动了,一点“生命”的迹像也没有。我走近一看,他静静的躺在那,一动不动,用手摸他的“脉搏”没有任何动静。看样子是真的不行了,已经身受重伤,等待我的救助。
我插上“输血管”一点也输不进,看样子是“动脉血管”应该有堵塞的情况 。我简单的诊断一下,告诉他的家人要住院治疗。家人无奈的摇动说到:我很关心他的,热了给他开空调。闲下来的时候还帮他清洁全身。我这样精心的照料他。他还是累病了。祈求我一定要救救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生活,没有他我的生活就失去乐趣,听了这话我很感动,让他放心,在我这会照料好的。
   接下来我找来工具,开躺破肚,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眼前,用表一量是3.3V短路了,拆了电感,测量是后级短路。上电烧。很快发现网卡芯片有温度,拆掉网卡不短了,上电感,上网卡,就续,就这样结束了吗?上电,一插,啪的一下,电流又上去了,还有短路的,上电前我已量过了没有了啊。接下来我查了所有的19V供电有关的配件,电容全拆了,没有找到。后来没有办法我又把3.3V电感给拆了,上电,这次我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上到19V没关系。不短了,这样推导我想还是在3.3V上面,我拆了他的上管,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又换了电源芯片,不行,再烧3.3V 有动静,因为3.3V电感阻值很正正常,太正常了,没有误差,就这点蒙住了我的双眼。在无路可走下,我想到拆桥,先干南桥,干了南桥后上电不短了,电压稳定了上去了,没有南桥也能开机,上个小电流,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就换了个南桥。上电,又来了。不过这次我聪明,还是一点一点上的电压,还是老问题,接下我彻底“么想法了”。到论坛上找图纸,在基地没有找到,在别的地方找到。打开研究了一下,主要还是找3.3V这个问题。
这是个典型的PWM的供电模式,大家都应该知道,也很好理解。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故障,后来又拆掉网卡,想是不是我装了坏的网卡,因为我是从旧板子上拆的。上电,又来了!!!!!!。。。。。。。是什么坏了呢,在我拆3.3V电感的时候,旁边有个电容,BC85我也拆下来,突然我想是不是这个电容有问题 呢?转念想想也不对啊,这个又不短路,我上电又不开机怎么会是大短路呢,并且我拆下南桥的时候他是正常的呢?但想想这个也容易出问题,还是拆下来看看再说,上电,电压到了19V没有问题了,问题找到了,不过没有待机,也开不机,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上电容有关系吧?我看图纸是0.1UF这么小电容 我没有找到等值的,就找了一个大点上去,上电,没有待机,也开不了机。没办法只有找了个一模一样的。实物是ge8。上电,慢慢上电,上到19V没关系 再看有待机,开机有电流上了,接着上CPU 内存,开机跑马上电。亮机。。。
有几个问题高手解答,1
3.3V
不短路,就是电容坏了,我拆下来量过,电容没有阻值。怎么插电会有大电流
那电容代换真的要一模一样吗?图上的电容旁边标的80%-20%是不是他的值的范围。3
ge8
这样的电容怎么标示的,例如还有gs8.
Jn8
Jen
等等,这样的容值怎么认,是多少呢?平时我都是从料板上拆,大概差不多就好了,没想到今天这个要准确无误。
这几天没有多少生意 ,心情放松,诗意大发 ,多写一点,大家看了不要闷就好。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长城E530 板号W06.rar

网友:
说的太好玩了,如果老师上课都这么讲,就没有人睡觉了。你的问题我不懂,不过挺佩服你的。希望这样的好帖多发。

网友:
说得太乱。有点听不明白。

网友:
楼主表达能力很强,佩服

网友:
这个不是0.1U的电容吧,呵呵,应该几十U以上

网友(点评):
图纸上标的就是啊。我看图纸知道的。

网友:
有一种坏叫软击穿,一般测量不到。遇到好多次。

网友:
我想  很难过

网友:
老师 表达的太好了 很精彩 很精彩

网友:
你说的ge8在那里都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ge8是电容实物标示的容量,就是图纸上的BC85。图片上那个电感旁边,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浪头先 的帖子你找一个NEC钽电容的PDF看看。我截了几个图下来http://www.sunking.com.hk/DownLoad/1312.aspx图发不上了了。

网友:
又是个标题党,看了内容有点像雾里看花,总算是看明白了一点,我记得电容还有一个SAR值的,就是在低频电压的时候不导通,在高频电压的时候是击穿状态相当于短路了。这就是用万用表去测量是正常(万用表供给的是纯直流电压)。而在PWM电路工作中是短路的(PWM电路工作在高频脉冲电压状态,电容在这里起到脉冲整形,吸收存储能量和释放能量的作用。)不足为怪。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有道理,学习了。大家留意点。在上大电流情况下,也要考虑待机电路中的电容问题。

网友:
呵呵    帖子很好 值得学习。。      学习了  以后修笔记本还是要多注意小东西 。。。

网友:
大型古装长篇连续剧。。。

网友:
呵呵。打消了我中午的睡意。高明呀。
经典的表述,明天也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截的图后面那个A A8 第一个A 是耐压值,A8是容量。你说的ge8就是耐压4V 容量150uF

网友:
呵呵~~!!表达能力不错,很恰当!学习了。。。

网友:
按照友安的表得知 你的GE8那个电容应该是150uf的啊,怎么是0.15uf了呢?不解

网友:
说有条理些就刚好 了

网友:
2楼的朋友都说了看不怎么太懂还支持多发这样的好帖,
不过软击穿的问题还真没修过,只是听老讲过。

网友:
详细一点就好了,不太清楚

网友:
我没有看懂  我阅读能力有限

网友:
楼主我文学才华能用在我们维修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楼主说在基地没找到图纸,去别的地方找到了,这里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方便告诉一下吗?

网友:
楼主有点像说评书的  好生动啊

网友:
呵呵,以后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