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8-09):
YESTON    AN5战神版。主板。雷击A14对地,不开机,去掉网卡,能开机,但是不过内存。开机就跑C1   有一下的跳变到23然后又回到C1来回的跳,内存电压正常,单桥板子。内存换过。槽子搞过。还是不行。是IO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基本供电怎么样

网友:
BIOS搞过没有?

网友:
单桥的板供电正常刷个BIOS不行就只有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下的跳变到23然后又回到C1来回的跳
来回的跳是因为它没有抓到显卡  PCI_E总线优先于内存
所以说你这板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可以加焊桥了

网友:
顯卡問題????

网友:
还是刷下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