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内存就老断电通电断电通电的。

楼主(2010-08-09):
收到个845GL的清华同方的机子。偶尔能正常启动 偶尔不能启动。测量都正常。没插内存就老反复断电点通电。不小心碰到了I/O ,几个腿碰连了没看到就通电。试了试发现老
断电通电断电通电 ,开始以为是I/O坏了。想换可没有一样的。后一想在坛子看到过不上内存就重启的。插上内存就不重启了。看来是坐虚焊了。不知这个问题有没有好办法。BGA能搞定吗。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CPU 工作了没? 一般ECS 845GL的CPU工作正常后没检测到内存就会反反复复的断电从启  查下供电 和接触  与IO无关的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 是内存供电管击穿了 也是老不断重启 好像845GL的清华同方的机子都这样 主要检查供电还有接触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有时多点RESET几次就能正常启动系统。有时不显代码。RUN灯长闪。分析90%是CUP坐虚焊了。U的扇上有个很大的导风通,板子U的部分还有点变形。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有些板子不过内存重启是很正常的。这包括不插内存和主板内存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电通电是内存不过引起的 精英代工的845G的板就是这样的  座子空焊也是通病  如果你做过很多BGA 没有BGA一般是有可能搞得定  如果没做过那么希望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