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2468打印机不能打印

楼主(2010-08-09):
hp d2468打印机指示灯一直闪不能打印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忙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打印机

网友:
LZ它是那个灯闪呀。
电源灯闪,你驱动没装好。

网友:
LZ你要说清楚是哪个灯闪,把故障说清楚,大家才能帮你解决啊

网友:
小喷墨的灯闪就是光栅坏了 或墨盒检测不对 没别的问题 看机械运动正常吗 好的话就是墨盒

网友:
如果提示没有墨水,但外供有墨水,没有堵住(有漏墨出来!),小喷墨的灯闪两个同时闪,开机打印头检测运动正常。请问高手们可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