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non A520数码相机开机提示没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09):
canon A520数码相机开机提示没电,什么问题?
电池也是换全新的了,还是这样
电池

网友:
外接电源,从低往上调,看调到什么电压才能正常开机,但最高不能超过5V.另,以上情况,是有元件轻微短路了,具体是那个,要检查过才知道

网友:
刚才试过,装好电池,一开机几秒就提示要更换电池后就自动关机了
谢谢版主,先用这方法试看看

网友:
换板吧,这样的问题有时候特难修假如没有图纸的话!

网友:
电池电压反馈电阻换小点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最近都在忙其他的维修。有时间再修这个。不过有其他解答的也进来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改电池电压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