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楼主(2010-08-09):
手上一HP6910P的本本 系统可以装进去,无法从硬盘启动,不可以解压。。。是怎么一回事呀?求解

网友:
分区试一下。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解压 是说系统G进去不能初始化吧!

网友:
不要用G的,用原装版本试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即可

网友:
用纯净版分区在装系统

网友:
重建分区表,不行就把整个盘从新分区,在不行测测坏到是不是GAME OVER。。

网友:
换个新硬盘试呗,装个纯净版的

网友:
客户自己换了个CPU 太高了 PCB不支持,,,汗,换回来就好了。。。。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大家都没遇到过吧 早知道我就把这个做经验发上来 说不定还是原创呢  嘿嘿

网友:
如果硬盘是SATA的,咋BIOS里看有没有SATA这项,把它改为DISABLE 或IDE。

网友:
安装版装····

网友:
确实少见,CPU会引起不能从硬盘引导,一般是分区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