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T43怪病

楼主(2010-08-09):
两天前接到一台IBMT43,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触摸板时好时坏,轻轻压一下南桥周边的一些部件就可以用了,而且南桥和时钟IC有点高温烫手。现在我把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待机电流偏高0.06,故障还是一样,今天我从新换了一个新的南桥上去,静态电流依样,跑E1代码,不显,电流能上到1.5左右,而且风扇转的很快,E1是不是不过内存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焊好,重新加焊下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的,本来能亮的,换了南桥不能亮了,你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流能上到1.5左右,你是不是独立显卡,BGA的时候是不是把显卡搞虚了!

网友:
桥没做好的导致问题的几率大些。但是楼主如果很有把握的话。
就查查周边是不是掉件什么的细节了

网友:
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时表明温度比较高,这是正常的
待机0.06肯定不对,换个南桥再说

网友:
对啊   内存

网友:
今晚去网上下载一个图纸看了看,从南桥飞右上角飞一根线到时钟IC12脚也不行,我打算从新做南桥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搞定了我给大家分享。

网友:
南桥真的没有做好。

网友:
档E1是内存不过啊..貌似跟南桥没关系了....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0.06,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