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显示掉电!请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0-08-09):
  机器是IBM SL400
机器是被摔过的,屏摔烂了、
现在主板还可以点亮。就是点亮后几秒就掉电,电流回到待机。再开机还可以显示、
这机器是独显的。
现在在此求助一下、是什么一起掉电的阿?、
希望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风扇脚摔断了。

网友:
散热没问题阿。。
散热可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没问题、热也没问题

网友:
桥显卡有没有虚汗,可能板层哪摔虚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各路电感试试

网友:
桥虚汗会引起吗?

网友:
技术小组可以帮帮忙吗?

网友:
大家来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
换个 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