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显示器不上信号

楼主(2010-08-09):
一台22寸lg液晶显示器,开机不上信号一切正常,一上信号就显示超出工作频率范围,99.1hz/120hz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MPU吧,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查主芯片的各个工作电压有没正常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电脑主机的刷新率调到60试下,不行的话再刷一个驱动BIOS

网友:
程序坏了,重新写一个程序吧,保证好,修过,我记得主要是08年生产的,

网友:
用编程器重新刷MCU程序,或换主控板

网友:
谁手头上有这个程序。我也在找。

网友:
机器型号是?LG22的很多的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MCU坏 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