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触摸键问题

楼主(2010-08-09):
今天接了一台943NWPLUS开不了机,电压正常触摸开关的,不懂得怎么判断触摸键好坏,刷了MCU也是一样。现在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端接一下开关

网友:
接一个按键开关试一下

网友:
用1X10K档测每个按键的阻值一般是没值如果就是按键不良

网友:
我见过山寨板的943nw,触摸按键板上有一个芯片,个人认为是一个将感应转换为电平的芯片,由于当时机器是屏故障,没有继续维修,不过给你一个方案,你可以尝试一下,首先找出该芯片的供电和接地引脚,然后分别触摸按键并配合万用表测量按键板数据线的电平是否对触摸有响应,要问数据线是哪几根,我认为除去VCC和GND其他应该都是。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芯片对应的PDF文件。
真三星的触摸板上是否有这种功能的芯片我还没见到,但是我估计即使触摸板上没有,那么也应该会在驱动板上。

网友:
一般为静电击穿感应电容所致,可将其与其他按键的感应电容互换试试。不行只好换主控板了。电平转换芯片一般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