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09):
据客户说是被雷打坏,按下按钮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本以为跟液晶差不多,以为是高压板顺坏 断开高压板结果一样。。。加焊了电源板,刚开始有用,连续按几下 还是没有用 有维修之类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先把待机电源找出来,在把给高压的24v跟ad的12v看有没有问题,先确定电源没有问题,在来解决数字版跟高压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