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闪屏

楼主(2010-08-09):
笔记本进系统闪屏.我估计是显卡虚焊,各位有经验的大哥指点   不是屏线问题.是IBM T40的机子. 不进系统不闪

网友:
不一定,也可能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吓

网友:
你要先试下屏线,然后在动显卡,动不动就要动显卡

网友:
楼主可以把屏闪的过程说下吗,是一直闪下去还是闪一下就会好啊,我曾经遇到一个海归本,是NEC的,型号都没有找到,双核的,比较新,故障是进系统到欢迎使用到出现桌面这之间会狂闪几秒,就跟进了迪厅一样,进系统后就再也不闪了,,,最后成功修复,换显卡好的。

网友:
LZ是不是Lenovo机器吗   是LG的屏吧  这种屏很容易出像LZ说的那种情况   有这个通病  你换个屏吧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啊 ?什么屏?有的机型有这个通病

网友:
有的跟屏本身有关系,我这里有一台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卸掉显卡驱动看一下进系统还闪不   先弄显卡  再弄显存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是IBM T40 的

网友:
换下驱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