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C 内存旁电容巨烫

楼主(2010-08-09):
型号技嘉945GCM-S2C

这个板最开始是不亮,板上内存旁边有两颗电容冒顶了,原值是6.3v1000uf的,更换后正常使用了一个星期后,又冒顶了。又换了两个6.3V1500uf 的,可以点亮,但电脑运行速度很慢。请教高手这块板的维修思路。急待解决。

两个电容给图中1084滤波,开机几分钟后巨烫,1084输出3.3V,输入脚连接到一个形状像1117但比1117小的三脚元件上,上面型号是9435,网上没查到是个什么东西,这个9435最上面的脚接5VSB,中间脚连接到1084输入脚。

网友:
换成坦电容,用得时间会长些!!!

网友:
把MOS换掉

网友:
同意3楼的做法,我想他说得有理

网友:
把电容换10v 1000uf的,把mos管也换掉

网友:
既然知道是给1084滤波的,电容换了也不行,为什么不试试换108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