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后黑屏

楼主(2010-08-09):
有一17长城液晶显示器,一闪后黑屏,仔细一看有图像,所以急着换了高压板,改线后,通电测试正常了,不到十分钟后,又黑了,图像有的,以为高压板质量不行,所以又换了一个高压板,十分钟后又黑了,发现换上去的两个高压板,变压器边上都黑了一个小洞,于是怀意是灯管老化烧高压板,用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另外一块好的高压板,然后外接灯管,测了40分钟,正常 ,是不是肯定是灯管问题了,本人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拿就换新灯管呀 17的一般是双灯管 最好2条一起换新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你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这个吗,都要拆的了。
还是拆开看看比较稳妥。问谁也没有用。都是分析。没有看到东西。

网友:
是呀不打开怎么知道呢

网友:
灯管老化或灯管接口滤焊打火拆开看看

网友:
你先接个外接灯管  看看正不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两头打火吧? 得拆开看了才能定论。

网友:
这不简单你别用它的东西!换一套好的点他灯管,如果还黑屏那就是灯管的事啊!换灯管的时候最好都拆开看看

网友:
可以肯定是灯管问题,必须要换的,有了第一次,接下来都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