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了,联想22,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8-09):
联想22液晶,不接驱动板,空载时5V,14V正常,马上接上驱动板后也能正常开机,在断电5分钟后,在开机测5V为2.2V,14V为10V,ON为0,开不了机,等待3分钟左右后,电压正常,可以开机........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呀.....帮帮我.......,在开不了机的时候300V滤波电容是265,正常开机时是275.....电容没有鼓的........主电源IC用的是EA1530,换过300V滤波,光藕和431.........

网友:
EA1530性能不良。。。。。。。。。。。。

网友:
我想也是pwm控制器不ok

网友:
300V都不正常  换整流管看看   220V正常吗??

网友:
变压器不良  滤波电容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我换了个场效管,现在开机时间变短了,但也要10秒种,难道有延电路???用表测量14V,然后通电,发现电压由0-14逐步升压,经过10秒后,能升到14V正常,可以开机,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220V交流电压输入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整电路控制范围。查看限流保护电阻有没有变值,如果这些都正常查一下开关电源的正反馈电路、脉宽调整电路。

网友:
另外 看一下过流检测电阻是否变值,TEA1530外围元件不多应该不难吧 实在不行把1530换一下。

网友:
TEA1530外围元件测了,1530能引导起这种故障吗?

网友:
TEA1530外围元件测了,都没有问题.......1530能引起这种故障吗?

网友:
负载不好是不是个别电容工作不正常,还有变压器箍间短路,都会引起负载不正常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把输出后面的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