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0-08-09):
开机挡在开机界面不动了

网友:
查一下键盘口供电看是否不正常,还有主是查内存的VTT_DDR看一下是不是假死机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其它设备也去掉,只插内存、CPU最小系统法,如果依旧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把内存负载供电的芯片换掉

网友:
把U盘去掉,再开机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一些数据线直接从主板上面拔掉试下,这个一般是术语自检不过的原因!!

网友:
2楼说的不错..查一下键盘..清一下BIOS电池

网友:
外接设备都不要接,看看还档看机画面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CMOS
看一下能不能关机  能关机的话 查一下PS/2有没有问题
刷BIOS

网友:
先把外设的去掉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看看看看跑码  !

网友:
先把光驱去掉在开开看看能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