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慢

楼主(2010-08-09):
进系统要检查D盘且很慢大概要半个小时

网友:
是硬盘自检么?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然后再做系统,如果故障相同说明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用DHMM检查有没有坏道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

网友:
伙计用MHDD 检测试一下呀  上边的老雄说错了吧

网友:
换个就好了啊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下看看你的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有的话擦除掉,
没有的话,看看你的D盘的文件是不是几乎上快满了。最好能腾出点空间,
运行命令,CHKNTFS /X d:这个命令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一款杀毒软件,开机禁用一些不必要的启动项

网友:
使用chkdsk d: /f /x /r  对D盘进行检测。
如果问题依旧,那就备份D盘资料。把D盘分区删除重新创建。

网友(2010-09-15):
  是不是 d盘 有毒  或者  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