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8-09):
手上有一块明基电源板,不通电。经测得IC EA1530A ,还有二极管SB10100坏掉。因为手上没有SB10100,就拿了个SB1040代换。换后通电了。但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不加驱动板的时候不,测得5V 12V都下常。一连上驱动板,电压就被拉低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上的PWM芯片跟推动管有没坏。有时是高压板有问题接上驱动板后开启了高压板工作电流过大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驱动板有短路了

网友:
不会又是电源管的问题吧。修的太多了。有的电源管坏了。空载电压正常,就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