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D盘原来是NTFS格式,变成了RAM

楼主(2010-08-09):
我的电脑D盘原来是NTFS格式,变成了RAM,现在打开要格式化,大小为O ,使用为-0,我怀疑是中病毒了,但是杀不到,里面有很重要资料,不能格式化,哪位大哥知道,帮我弄下啊,小弟跪谢了,,,,
电脑

网友:
是中病毒了病毒吧DBR破坏了应该是,只能数据恢复了
可以用WINHEX试下

网友:
进PE 也是一样吗

网友:
对 WINPE能进吗 不行找个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分区表被破坏了吧

网友:
看看能否进PE,如不能就要用数据恢复软件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学习下。好像这种情况U盘遇到的比较多。LZ试下恢复分区表看能行不?

网友:
做数据恢复就行啊

网友:
是中毒了 网上有专杀工具一般杀完后就可以打开了 自己百度下吧

网友A:
是分区表错误吧 实在不行那就要数据恢复了 用 易我数据恢复V2.0 很好用的 在网上找个注册码就OK了

网友:
我用EasyRecovery Pro恢复了,进了PE也一样,是分区被破坏了,现在好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以后多总结下,看有没有其它方法,数据恢复时间太长

网友:
wjl20
的帖子
用winHex做数据恢复比EasyRecovery快多了,但需要你有很深的数据恢复知识。

网友:
最好只分一个区,。。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
"是分区被破坏了,现在好了"
是怎么弄好的分享下呀!

网友:
讨厌傻。。。。则呢弄好分区表的饿

网友:
先修复一下分区列表。不行就用WINHXE试一下看

网友:
重建一下分区表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下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懂了~

网友B:
用相关修复分区工具,修复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用DISKGR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