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资料里光耦的测量”注:本人不会在本栏目编辑

楼主(2010-08-09):
  资料里介绍的测量方法都是用两块表测量,有点麻烦,我的方法是用数字表的黑笔同时接2,3两脚,然后用红笔先接1脚,此时显示的是光耦内发光管的压降置,保持红笔接触1脚的同时接触4脚,此时显示的读数会比刚才的下降一些(下降值根据光耦不同而不同),说明此光耦是好的,如读数不变则是坏的。大家多量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实际中发现,按照楼主的方法判断坏了确实是坏了,但判断是好不一定是好,有些换了就正常。

网友:
这个量起来也好麻烦吧 我都是直接在电路上量 短接1,2 然后看输出电压的变化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够准确,我几次发现光耦特性明显发生变坏,但没完全开路的。所以2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经常在一些电源上能见到同时好几光耦存在且是双3脚直插的
一般也只是拆下测,方法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