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LXH-GJ769F2的17纯平显示器三无维修

楼主(2010-08-09):
客户拿来时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拆机量行管CE无电压 为0v,测保险没有坏,开关管没有明显击穿,UC3842的7脚电压10v 偏低,8脚的5v基准为0v,把启动电阻拆下来量没有变质 100K,一点都不差,换了一个新的3842 还是一样,拆下开关管发现触发G极 D S不导通居然,只有一次导通 反过来就不导通了,换新的 还是不行,上网下载电路图,也没有看出什么来,把7脚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一样不行,于是顺着3842的7脚找 发现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一端接7脚 一端接2脚和3脚,在路测量正反阻值不对 ,拆下来量没有发现什么,指针表用10K档测量 反向严重漏电,查线路是个稳压管,查电路图是个20v的稳压二级管 ,换上 终于都好了 ,还真费劲呵呵

网友:
一看就是修电源的老手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夸奖,修显示器已经5年多了,现在正在自学板卡维修 ,现在正在努力向电脑芯片级维修跨进,以后要各位多多帮助啊

网友:
(发现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一端接7脚 一端接2脚)和3脚,在路测量正反阻值不对 ,拆下来量没有发现什么,指针表用10K档测量 反向严重漏电)………………拆下来量都没有发现什么,在路居然能测量出不对。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2011-03-29):
楼主,7脚好像是3842的供电脚,那个稳压好像是18V的,用20V的有些3842会不稳定,还有这个稳压好像是对地的吧,没看到你的电路图,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