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 PM45 背面电容上面电压!新品种吗?

楼主(2010-08-09):
怎么PM45北桥背面的电容上面只有两组电压!1.05和1.8 貌似以前的INTEL北桥背面电容都能量到3组电压 这个北桥怎么只有两组电压(除了3个短路的电容 其他全有电压)正常吗
Intel

网友:
查其线路貌似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是正常的我我手上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应该是正常用的,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就两组电了

网友:
pm45的 也是有三个0欧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下次注意量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