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L 点时间长屏闪.一白一白的.

楼主(2010-08-09):
一台DELL 131L,点10分钟以后屏开始闪,(屏绝对是好的,我单点屏点了两天,一次没闪过).怀疑是显卡的事,ATI 1150的集显,重做以后还是闪,用鲁大师看CPU温度50,显卡温度看不到,我特意处理过显卡散热.加了片铜片.抹了些硅胶.还是闪.突然很白,又突然正常,又突然很白.就这样闪.不过怎么闪屏里的图像都能看清楚.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高压

网友:
屏,灯管,高压板,屏线。显卡做了还是一样的,只能怀疑那些了,
这样的病特换法修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
屏线和灯管的可能性大,从两个地方查一下吧

网友:
屏 电路上的电容不稳定了

网友:
我上面说过了,屏我用通用驱动板单独点了两天.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
这个主板是和DELL 1501主板一样的.以前看过别人发贴也是点着点着白屏.有通病?还是怎么回事,有高手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屏上面的码片出了问题

网友:
和屏没有关系的,屏我单独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两天.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2019-09-15):
重点检查屏幕供电                白屏的时候量一下